[笔记本电脑]
联想310-14isk不开机维修记录

楼主(2020-12-30):
机型:联想310-14isk板号:NM-A751
故障现象:不上电,差电电流0.06,按一下开关又退回0.02了

维修过程:拆机测量待机有5V没有3V,然后发现3V短路,烧一下发现pu500芯片3v供电电容烧坏,更换之后解决(运气挺好CPU没有烧坏)

网友:
看到3V短路 心里是不是哇凉哇凉的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有耐力  维修除了技术就是这种坚持

网友:
学习了 。。非常不错的案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,前天遇到一个V310也是3V短路CPU挂了

网友:
这板子,就算3V不烧。CPU也容易坏

网友:
运气真好 ,一般 CPU 坏的多很

网友:
现在遇到CPU坏的很多,都是电压过高烧的

网友:
真幸运啊!我的烧烤了!

网友:
我修了好几台这个机器 放电就好的 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,可能仁宝,联保的板子才会这样,因为他有点火回路,其他厂家的可能就挂了。

网友:
用户运气也不错,楼主也给客户轻松搞定。

网友:
短路的还是比较好修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 学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