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自带的一键恢复(一键还原)

楼主(2020-12-30):
主板带的一键还原按键是依赖bios功能还是芯片的功能?如果是芯片功能,那是哪个信号?
有知道的修友请指教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台式机主板还是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台式机主板还是????????

一样的,都是依赖bios的

网友:
还真是,谢谢了

网友B:
硬盘吧?现在的主板有这个 固件功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吧?现在的主板有这个 固件功能?

要bios支持后,板上会做个还原按键,按后会引导硬盘上的启动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