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请教下这种华南X79主板是冒牌货嘛官网找不到

楼主(2020-12-30):
如图,图是咸鱼借用的,我的是2.47版本,华南官网上找不到像这个样子的主板,是假货么?

网友A:
这不是假货 华南主板目前分三种颜色板子
蓝绿黑色。你这是属于黑色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假货 华南主板目前分三种颜色板子
蓝绿黑色。你这是属于黑色

为什么官网上找不到这个样子的主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官网上找不到这个样子的主板?

黑色主板是查二维码,黑色主板已停产
目前蓝色跟绿色主板为主

网友:
谢谢,我想要去看看官网的BIOS,接过来看主板都找不到

网友:
BIOS通刷的,随便用

网友(2021-02-01):
华南X79 V2.47

网友:
可以直接找他们客服要bios,华南的售后一直挺不错的

网友C:
不是假的,我自己就在用和你一样的板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假的,我自己就在用和你一样的板子。

现在有个毛病就是插一根两根内存没问题,插上三根四根内存速度就会变很慢,CPU和显卡跑分也变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有个毛病就是插一根两根内存没问题,插上三根四根内存速度就会变很慢,CPU和显卡跑分也变低。

刷老毛子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