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触发330am 定电流

楼主(2020-12-30):
6s触发330am 定电流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定电流 电流跳变维修流程
1:排除外配、连电脑刷机根据报错代码去维修
2:测 I2C 总线 阻值及电压是否正常( 先拆电容不行再拆芯片,从简到难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电流 电流跳变维修流程
1:排除外配、连电脑刷机根据报错代码去维修
2:测 I2C 总线 阻值及电压是否正 ...

测 I2C 总线 有哪些芯片?

网友B:
拿去给同行修,不要太纠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拿去给同行修,不要太纠结了

中间商赚差价?

网友:
是滴 我看这位道友修的手机应该也不多 不如花些精力搞点好弄的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拿去给同行修,不要太纠结了

一看你就是个维修大师

网友:
u2可能性最大,可以换个试试

网友:
u2 或者硬盘周围打下阻值看看没有买两头接地。 刷个机看看能不能联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