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炫龙毁灭者dc-6481s1n开机不显维修记录

楼主(2020-12-30):
机型:炫龙毁灭者dc-6481s1n
板号:没看
故障现象:拔掉电池开机,电流跑到1.43左右不动,屏幕也不亮,但是开机的时候感觉屏幕会闪一下,外接也无显示。

解决过程:拆机发现有两根内存,擦内存后故障依旧,然后拔掉其中一根内存之后亮机,多试了几次发现,底下的内存槽无论插哪一根内存都无法亮机,故障现象都是电流跑到1.43不动。内存应该由CPU控制,这个机器用的是台式机的cpu i5 6400,取出cpu后发现针脚并无异常,重新装回去之后,两个内存槽都可以用了,维修完毕,猜测应该是cpu接触不良引起其中一个内存槽不能使用。

网友:
希望不会返修!

网友:
看来以后要先清灰,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收藏起来,以后备用。

网友:
简简单单又收几百

网友:
其他机器也碰到过这类故障,我一般会把座子清洗以及CPU擦擦,防止返修

网友:
针脚氧化了,用洗板水多擦擦就好了

网友:
这就是缘分啊

网友:
反修可能性有点大

网友:
氧化接触不好

网友:
U 针脚用橡皮擦擦 好点

网友:
这钱赚的舒服

网友:
台式机U用到笔记本上面,国产真牛逼!

网友:
来以后要先清灰,哈哈。。

网友:
牛,这也是好的经验

网友:
台机CPU性能更强。

网友:
感謝分享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