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这个驱动板有程序谁有发出一个,屏是18.5的

楼主(2020-12-30):
求这个驱动板有程序谁有发出一个,屏是18.5的
主控是RTD2270CLW

网友A:
显示器背后具体型号

网友:
其它的分辨率都好找,就是185的不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背后具体型号

没有型号,山寨显示器

网友:
买个板子也就十块钱左右 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2270的随便找一个,分辨率对就行了。

网友:
加焊下rtd2270  有 惊喜哦,可能就不需要找程序了

网友:
谁有呀,发一个出来

网友:
屏型号说一下。18.5不就是19的吗?

网友:
买个板子12元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想修不想买板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配什么屏

网友:
         18.5的呀

网友:
换个板吧 。

网友:
换个板吧,折腾不够功夫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