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280暗屏

楼主(2020-12-30):
求助求助!!!!!!接到一台X280的本子暗屏,换了个屏故障依旧,测量主板上的BACKLIGHT_ON有3.2V,PANEL_BKLT_CTRL只有1.1V.不知道如何下手了,请各位大佬们指点一下,拜托拜托!!!

网友:
点位图上PANEL_BKLT_CTRL这个信号来自于cpu,不会是U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保险烧了没?

网友:
图纸上面没有看到保险,主板屏接口附近的保险我都量了一遍,也没有烧

网友A:
最小化测试。Think很多机器触摸板键盘摄像头都会导致暗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小化测试。Think很多机器触摸板键盘摄像头都会导致暗屏。
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:
找图纸仔细查不是很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