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ll-in-One计算机换桥后出现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20-12-30):
华硕All-in-One计算机换桥后出现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华硕Z220ICGK-GC041X 短路,大电流送修。

拆开公共端短路,烧机大法无济于是,找不出凶手,只能断公共端隔离点,CPU下方一给北桥供电的1.05V电感短路,桥烧,供电芯片烧。

更换后触发到0.3A不显示。刷BIOS电流上到1.3A反复后掉电。后来发现装上无线网卡开机1.3A掉电,不显,拆掉可以正常显示。

装机发现插USB键盘鼠标也是一样反复重启不显示。拨掉USB外设能正常显示进系统,然后一插上USB 设备就马上掉电重启不显示。拨掉又正常。键盘鼠标等USB设备都是好的。

细想可能是BIOS的问题(无线网卡和USB小卡板都应该没有问题:上无线网卡和插USB设备出现同样的), 某宝花钱买来的工厂BIOS效果也一样,头疼哦

没思路了,桥是买的全新的芯片

大神们碰到过这种在问题吗?有什么经验和思路分享或讨论一下。

网友:
这机器的BIOS官网就有 还用花钱吗

网友A:
继续换桥,现在的桥不好买啊,淘宝坑太多

网友B:
把桥拆下来。换上有铅的重做一下看看。 打打USB 阻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继续换桥,现在的桥不好买啊,淘宝坑太多

唉,要么就是桥本身功能缺陷。桥焊的没有问题的,又重新加焊了一片也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桥拆下来。换上有铅的重做一下看看。 打打USB 阻值。

感觉重做没有用,要么再换一颗了。但是成本120一颗呀,才报价得280.没有再换一颗的勇气

网友C:
不要想多了,就是桥的问题。到网上去找那些保上机的买,用不了退了就赔个运费而已。

网友D:
要研究出结果,就要花钱换 芯片,可是,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新芯片 ,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维修 技术 不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要想多了,就是桥的问题。到网上去找那些保上机的买,用不了退了就赔个运费而已。

保上机的店家少了。这种芯片要植球退回去也挺痛苦的现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研究出结果,就要花钱换 芯片,可是,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新芯片 ,有的时候 不是我们维修 技术 不行。 ...

有时候是有挺多这种烦脑的

网友E:
我就碰到一个换桥后,USB不能用   然后又买了一个还是一样   最后我用装上去居然正常了  但是写不进ME  半小时关机   最后还是没搞定,退了

网友:
最后用拆机的装上去正常了。

网友:
很奇怪的问题,还是再换个桥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就碰到一个换桥后,USB不能用   然后又买了一个还是一样   最后我用装上去居然正常了  但是写不进ME  半 ...

哈哈哈,还有跟我遇到相同问题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在测量一下 3V 5V  S5  S0的电压   量一下阻值    有些是短路也能开机的

网友:
我这有个外星人C912P,3v短路,换了三个桥还没好,一个半小时掉电,两个蓝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就碰到一个换桥后,USB不能用   然后又买了一个还是一样   最后我用装上去居然正常了  但是写不进ME  半小时关机   最后还是没搞定,退了

你不是说用拆机的好了吗?怎么还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不是说用拆机的好了吗?怎么还退了

拆机的写不进ME  半小时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