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B75 MS-7798- 1.0开不了机求助

楼主(2020-12-31):
一块V星B75主板开不了机,按开机键没反应,检查论坛说的11个待机条件都正常啊,,再测深度休眠信号,
DPWROK  3.3V
SLP_SUS#  0V
SUSWARN    0V
SUSACK      0V
EC是F71868AD
99   45   68   86  85  11电压正常,84脚SIO_ATXOK无电压
短接开机键测  80    81脚有跳变,82脚S3    77脚S4 无信号   83脚PSON#   5.1V没拉低,S3  S4始终没信号,也就是开不了的原因吧,是不是桥挂了
测量BIOS也没电压,

网友:
加焊桥试试看看,有些可以

网友:
IO和桥啊,桥坏了能试出来

网友:
io信号正常  那有可能就是pch那边问题了

网友:
试下刷BIOS,感觉桥有问题的多

网友:
你都没有测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找饼哥报个实地,他会帮你秒了这B     75

网友:
这是3.3V供电缺失了吗?

网友:
Io 给桥的rsmrst测了没?应该少电压,测一下pcie b10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查查桥的条件   供电  晶振  复位   虚焊  损坏

网友:
过来学习观望的,谢谢分享

网友:
好复杂的测试,真难啊!

网友:
后排观望,

网友:
B10脚位  3.3v正常,桥也加焊了,照旧

网友:
刷BISO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