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15-3576开机不显示。闪6白2黄

楼主(2020-12-31):
戴尔笔记本15-3576开机不显示。闪6白2黄,刷boos无效经过测试显示屏有问题 更换解决,附上原机boos

网友A:
是BIOS的问题 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BIOS的问题 吗

显示屏有问题闪黄

网友:
之前好像听说过屏有问题会报灯,自己没遇到过

网友:
下次碰到试试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故障先换屏试

网友:
后来修好了没有.是什么问题呀

网友:
没有看主题吗?屏幕问题造成屏显示电压不出来闪黄灯,直接换屏就可以

网友:
大小键可以切换吧?

网友:
屏幕报警真没遇见过

网友:
学习了,发帖不容易

网友:
必须支持支持,点个赞

网友:
戴尔有闪灯代码表

网友:
这种故障,是换屏,屏线,BIOS

网友:
没有屏幕怎么测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