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显卡不工作,12v有,但其他电压不出来,大电感和功率管下管都无电压,请问怎么修?

楼主(2020-12-31):
(图片)

网友:
首先查一下工作条件

网友:
大神教你,先修1.8v.我再说一遍先修5v

网友:
3楼说的对,先修5v,再修1.8V

网友:
核心 顯存 電源供電三極管測量 看看12v轉5v  正不正常

网友:
5V供电在哪里,可能也许不知道,哈哈

网友:
我来看有没有7805的   然而并没有

网友:
检查上管mos外壳有没有12v,下管外壳接地本来就无电压,如果电感无电压,检查电源控制ic有无电压,pwm信号

网友:
应该先测有无短路吧

网友:
先看有没有短路吧

网友:
这卡都敢捡,胆子真大!

网友:
大哥,你都高级技术员了,这个还用问吗

网友:
显卡不好修

网友(2021-02-08):
这卡是不是fury,集成了显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