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固态 240G维修,承接天下固态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,开卡软件分享大家

楼主(2020-12-31):
映泰固态 240G维修,承接天下固态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,开卡软件分享大家

映泰固态 240G维修,承接天下固态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,开卡软件分享大家,QQ和手机号聊私聊了。基地朋友。

88NV1120 MPTOOL.zip

网友:
有没有使用教程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

网友:
2258H,三星K90MGY8H5A能开卡吗?

网友:
我有好多这种不认盘的  掉盘的  估计开卡都能好 就是不会

网友:
SSDs repair and data recovery software use r-studio

网友:
这是什么芯片开卡软件

网友:
有金士顿没有开卡软件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帮助我有没有固态交流群

网友:
高手中的高手

网友:
请教重新开卡后的硬盘,使用会容易出问题吗

网友:
请教下,重新开卡后的硬盘使用隐患大吗

网友:
请教楼主,重新开卡的硬盘,使用会不会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楼主厉害  就是不知道修了以后稳定不

网友:
这些固态都不用看牌子了,感觉差的固态都是2246加大S片

网友:
有偿原厂开卡服务吗

网友:
小马+镁光 能开出来么?
b0kb

网友:
好大胡口气。天下

网友:
高清亮机图不来一张

网友:
不忍叛可以不。。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长长见识!!

网友:
开卡教程 哪位老板 有。。

网友A:
固态硬盘如果坏了也能自己用软件来修复,只要固态硬盘的硬件没有坏,如果只是掉盘,掉固件,无法格式化,坏块过多都可以用开卡软件来修复,下面就以慧荣SM2246XT主控的固态硬盘为例教大家怎么修复固态硬盘。

  准备工具:起子,镊子,坏固态硬盘,sata转USB转接卡,慧荣sm2246XT开卡工具(本站里去多下几个版本)

1.先把固态硬盘拆了,看看你的主控是什么,或者网上查也行,这里主控是 慧荣SM2246XT,如果你的不是,那么开卡工具也要选对应的主控型号。

2.将固态硬盘和转接卡连上电脑。打开慧荣sm2246XT MPTool O1224H开卡软件。(开卡工具很多,大家多试试找能识别你的固态硬盘的)
打开能识别此固态硬盘的开卡软件的界面如下,没有识别你的ssd是因为还没有短接。

3.用镊子短接固态硬盘PCB板子上的JP1(如果你不确定是哪个,可以一个一个试一下),当软件Port1出现Ready时说明已连接成功,此时去掉短接。
短接JP1

连接成功如图示,成功后去掉短接。

4.然后开始对开卡软件进行设置,点击 Palameter 按钮,进入设置界面,这里按下图示例的来设置,具体如下。

设置顺序 :
小1.点击后密码是两个空格。
小2.点击Auto自动检测你的flash然后选择,有时会有多个选择,选错了的话在你保存时候会报Warning,多试几次没有报警就行。
小3.这里是设置硬盘信息的,随便写。
小4.设置硬盘容量。
小5.尺寸2.5寸
小6.点击save保存。

5.如果出现Warning!说明你flash没有选对或者这个版本不支持开卡,请换其他版本的开卡软件。

6.设置完save后,点击Test ,再点击start开始运行,开卡完成后如下图,绿色的圈说明成功了。
如果选错了flash,会出现报错compare Flash Fail(03),请重新选择。点击完start后只需要不到1分钟就可以完成开卡,如果你status那一栏停留在某一步很久说明设置有问题,请退出软件重新打开。

7.最后分区用diskgenius就行,分区后就能正常使用ssd了,这样就成功救活了一块固态硬盘,只需要软件和一个转接板,也就是移动硬盘盒就能完美修复固态硬盘,还是很值得的。
总结:此教程虽然是以慧荣SM2246XT为例,但慧荣其他的固态硬盘主控也能参考,主要不同就是开卡软件的不同,大家要按自己的主控来选择对应的开卡软件,多尝试,跟U盘量产不同的是ssd开卡是必须短接的,否则开卡软件是不能识别的,注意。

网友:
固态 坏的 好几个了  不会修 有刷教程没    看着怪可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固态硬盘如果坏了也能自己用软件来修复,只要固态硬盘的硬件没有坏,如果只是掉盘,掉固件,无法格式化,坏 ...

楼主可有马牌88SS9190和88SS1093的开卡工具? 可否分享与我? 邮箱   dm033@163.com

网友:
开卡和维修是没有啥难度,就是维修后的硬盘总是不稳定,包括速度上面和耐久性了,和新的比还是有很大区别。节省一点钱,造成数据丢失。得不偿失。所以我自己是会经常换硬盘的,个人见解,

网友:
求个主控SM2246XT+闪存MT NW776 的开卡工具,谢谢

网友:
加入收藏了,多看几遍,楼主挺厉害的

网友(2021-02-01):
大哥,这固件是好东西。随后联系你

网友:
数据恢复的好赚啊,比维修的好!!

网友:
怎么操作的?

网友:
楼主流弊啊。。固态都干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!不知道金士顿骇客的盘有没有开卡的软件?

网友:
楼主厉害! 开主控CS1802A-B2C PFH18-37AF 的开卡软件有吗? 能分享一下吗?

网友:
发现修硬盘的一般没有分享技术的,基本都是广告贴

网友:
牛逼哥,固态通杀

网友:
能配点教程 小白感谢了

网友(2021-03-07):
谢谢楼主分享,也想跟着学两招,不知道怎么学习。

网友:
开卡需要看主控方案,只看品牌有啥用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求金士顿开卡软件

网友:
两个文件夹,怎么用啊。求教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