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触发,风扇一转就停,怎么测量电压?

楼主(2020-12-31):
主板不触发,风扇一转就停,怎么测量电压?掉电太快,像内存的1.5V,才测到1V多一点就马上掉回0了。能否在ATX处短接绿线和黑线之后来测量呢?

网友:
测好无短路后好像可以按你说的这样强制上电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

网友:
先打值,确保无短路后可以强制上电,但出来的很多电压都不对(因为没按时序来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