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各位360车充5V2.4A充电器关于输入电压的一个疑难杂症

楼主(2020-12-31):
第一张电路图是我用万用表测量后画的,第二张图片是主控芯片SP3313引脚的定义图。小弟是个刚研究电源维修的爱好者,没有多少电子基础,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这,很多东西也是一知半解。说回正题:故障表现为USB口无法输出,经过测量发现从VIN+输入12V电压经过上面的C1电容后,只剩下0.6V的电压,我的推测是哪里短路了,于是把C2\C3\C4\C5\R1甚至主控芯片都拆过,还是这个现象,12V的电压一过来后就剩下0.6V,研究了两天未果,所以特来请教各位网友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C1和C0也都拆过,然后弄丢了,找来100NF的电容补上,芯片定义图中一个电容是100UF,一个是2.2UF,现在研究了两天也不知道哪里短路了,那是不是只能解释为电容的容值不同才导致这个现象?

网友:
拆了芯片直接测量电阻和电容就好了,100UF的电容非常重要,不能少也不能漏电,不能随便装1个,否则损坏芯片

网友:
你要么是表达错了,要么是真不懂,
1、c1是电容,电容在工作状态下是绝缘的,不存在经过c1后电压下降,正确表现为vin端有电,gnd端没电。
2、我查了一下,sp3313属于DC变DC转换芯片,内部两个mos交替工作由sw脚输出电压。
3、bs与vin之间的电容尤其重要,它承担着打开内部mos管的作用。

最后: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打各引脚二极管体值,看有无短路现象,如果sw对地了,即使有输出,也会压降至0v

网友:
12v应该接c1的另一个脚。C1+极

网友:
厉害厉害了!学习收藏,以后改装玩玩

网友:
看你的第一张图,你说的那个c1不是电容吧?是不是你弄错了?按道理来应该是个限流电阻,要不就是个电感。

网友:
你画的这图这个c1位置应该不是电容,应该是个限流电阻,应该是这个电阻烧了,如果后面没有短路,可以换个电阻试试。

网友:
就是你跑路跑错了,你画错了图还按照错的图研究,12V可能穿过C1吗?  基础得学

网友:
电容是通交隔直的,你的图画错了

网友:
图肯定错了,图C1位置若是黑色贴片无印字,应该是磁珠。要是电容,充满电,芯片供电就0了。基础知识这么差。

网友(2021-02-03):
vin端不会是电容的,GND也不可能是只电容,你把元件搞清楚再画图吧!这样画的图纸没人分析得了!

网友:
估计芯片内部短路了,压降都在那只电阻(你标的是C1)上了!摸一下芯片发热没有,都可以判断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