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M-D3V 不触发

楼主(2020-12-31):
接机B85M-D3V 反映经常不触发  上电测试果然

上自家试机电源测试N次正常

换上新电源无一例外不触发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反复测试确认是主板问题

拆下主板检查,对比发现
新电源触发时, 16P PSON 5V跳到1.2V
试机电源触发时, 16P PSON 5V跳到0.8V
看来故障是PSON的问题,找来图纸 ATX PSON 直连接 IO 105脚,

测得324欧,看来是腐蚀了

找到到腐蚀点,直接从IO飞线到 ATX PSON 解决

网友:
这种最好是找到腐蚀点,以最短的飞线来修复。也就是飞线点打了绿油无痕修复,如果过孔腐蚀,也找最近的两点飞线吧

网友A:
第一次见这么飞线,换我直接报废也不这么飞线

网友:
这个线飞这么长,厉害

网友:
这样飞线浪费,成本太高了

网友:
向今天还奋在在工作岗位的同仁致敬!

网友:
飞这么和的线容易搞断吧

网友:
这板应该是电池座下周围断线,这样飞线太水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准确

网友:
我也是先找个相对近点的点

网友:
学习了,看样子你一定学过电工,飞线都飞得电线杆一样横平竖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见这么飞线,换我直接报废也不这么飞线

你该学习技术了,落后挨打

网友:
这线飞得我慌,

网友:
纯电工班毕业的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么长的飞线,楼主你是来搞笑的么?

网友:
这线顾客不说什么么

网友:
这板子90%断线处都在cpufan插座处

网友:
电工班毕业的

网友:
为什么不跑线,飞那么长的线,铜那么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