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7060内部卡纸

楼主(2020-12-31):
今天收到客户送来一台兄弟7060机子,说内部卡纸,有时第二张开始卡,有时第三第四张开始卡,卡纸部位,一张卡在内部过硒鼓四分之一位置,一张卡在出纸口,过定影组件一半位置。开始动手,首先进入维修模式检查内部和后部传感器,传感器正常,排除传感器引起卡纸问题,很有可能是搓纸轮打滑,然后把各个部位的搓纸轮都用粗砂纸打磨了一遍,开机打印,故障依旧,尝试更换新硒鼓后,故障还是一样。再尝试手动进纸,发现一切正常,于是拆开左侧盖,发现纸盒上纸部分由一个小电机驱动纸盒上纸,正好手上有一台兄弟其它型号的类似机子,更换了这个小电机后开机连续打印正常了。忙了几个小时终于搞定电机引起的卡纸错误

网友:
配合图片就好了

网友:
修完才想起发个帖子,图片就没有了

网友:
学习了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那个应该是电磁离合器,分解后主从摩擦片用酒精擦洗一下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应该是电磁离合器,分解后主从摩擦片用酒精擦洗一下就行

手上很多拆过的兄弟的废机子,就直接换了,这个离合器檫一下就能用吗,学到了,谢谢大佬

网友:
惠普机子常见离合器损坏
离合器一般清洗无效,就只能更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