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RIME B250M-D REV 1.01开机 第一画面只有灰屏,看不到LOGO,左上角光标亮

楼主(2020-12-31):
华硕台式机1151的主板 板号PRIME B250M-D REV 1.01,开机 第一画面只有灰屏,看不到LOGO,左上角光标亮,属于死机状态,强关 再开又是这样。CPU 内存换到别的板是正常的。BIOS刷了也一样,上独立显卡也一样,这种情况会是什么问题呢?
显示光标时。测试卡档2B
有时候不显示  测试卡档04

网友:
测试到有显卡,但不能识别显卡,由简入难,刷bios,查com芯片,查北桥,

网友:
断线球了....

网友:
先把外设,逐一拆掉看一下,拆一个看一下,最后干桥【换板】

网友:
bga补焊疑,难杂症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地方断线?

网友:
bios上传一下

网友:
查网卡工作条件

网友:
V星特有光标,碰到这我就放弃。好多次了,拆外设根本没有用。

网友:
我之前有一张华硕B85也是这样,拆了网卡 声卡 什么的还是一样,没搞定,当废品卖了

网友:
我有张华说h81也是同样故障没修好

网友:
B2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前些天修过一片华硕z87-k,你看看挡光标的时候PCIE的复位是不是也0v了?换IO搞定

网友:
之前有修过一个重启的,拆掉网卡芯片卡光标了,换个好的就OK了

网友:
有的是网卡,有的是io

网友(2021-03-08):
今天一块华硕H81换了网卡  换了IO   声卡都换了  还是一样  没有解决

网友:
诊断卡代码明明是B2,说什么档2B误导别人,就算有人知道想帮你都帮不了。告诉你是网卡芯片坏了,需要更换。可以认为是华硕主板跑码B2通病,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9486-1-1.html

网友(2021-05-26):
刚维修了一块,跟你説 的问题一样,加焊 IO 与周边 OK  ASUS  B250M-J

网友:
还有一句未说,刷BIOS 我试了,估计IO的检测电路受潮导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