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50-45换EC后不跑码

楼主(2020-12-31):
联想N50-45客户拿来时故障为待机+3VLDO短路不开机,测NPCE288NA0DX的67脚+EC_VCCA短路,换EC后能开机但不跑码电流只到0.43A,测BIOS的1和2脚都有波形,NPCE288NA0DX买的是全新写好程序的,BIOS刷了N个故障依旧,EC其他的供电脚也是由+3VLDO提供,但只有67脚短路,

网友:
换EC,商家最会忽悠人勒,他们说的好的不一定代表好的

网友:
是不是CPU 有问题

网友:
还是该死的EC程序不对,必须买板号一致剪板的,之前换的2个都是全新写好程序的一个不开机一个不跑码,最后不死心买了剪板带程序的一次亮机

网友:
会不会是上家程序写的不对啊,我在yoga3 11上买的是写好程序的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