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6sp

楼主(2020-12-31):
iphone 6sp搬过板用了一个月后经常死机,死机慢慢黑屏的那种,只能去重启开机,换过cpu上盖还是一样,不知道什么原因,有没有人遇到过,14系统,开机电流最高时
有1.8a,之后正常,待机电流正常。

网友:
上下一起做看看

网友A:
可能下层虚焊了,重做。或者旁边的电感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下层虚焊了,重做。或者旁边的电感虚焊了

重新刷过机一样,而且更频繁,最后换了一个硬盘好了,搞不懂,也许不是硬盘,也许是板层,反正很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