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哥们,修主板&手机的稳压电源该如何选择?

楼主(2020-12-31):
一直对维修感兴趣,现在工地没活了,想采购点设备自学维修。

焊台买了某宝的936A。之后才知道T12更好,还便宜。有点后悔了。
于是决定这次买稳压电源要做好功课再去买!

自己当年没好好上学,电子基础知识非常差,还是要靠论坛的大佬们帮忙出谋划策。

先说一下我的需求和预算吧,毕竟这东西不设定范围那肯定是越贵越好。

预算 :
    300左右
需求:
    1. 不知道一台稳压电源能否同时满足手机维修和电脑维修,如果鱼和熊掌的话,那我选择可供电脑维修用的电源。毕竟我看手机上的原件太小,从手机入门维修门槛估计太高。
    2. 电源的具体功能我因为是新手不太清楚,我希望我的电源作为入门款,可满足大部分日常场景下的维修就行。
    3. 款式,我之前搜索的时候看到大部分都是数显的,我教程里面看到的指针式的应该淘汰了吧。
    4. 品牌
        已经被实锤的品牌 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ut4y117tD?from=search&seid=8284224581189601735
        (各位老哥们根据实际使用感受,推荐几个靠谱的有口碑的。)

目前获取到的信息:
    1. 稳压电源(直流)的分类
        a. 线性稳压    {优点是稳定性高,纹波小,可靠性高,易做成多路,输出连续可调的成品。缺点是体积大、较笨重、效率相对较低。}
        b. 开关稳压    {优点是体积小,重量轻,稳定可靠;缺点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说纹波较大(一般≤1%VO(P-P),好的可做到十几mV(P-P)或更小)。}
       (电脑和手机维修中用什么类型的稳压电源?)
    2. 数显位数
        四位(0.001A == 1毫安)
        五位(0.0001A == 0.1毫安)
        (精度不同意味着什么?选购时需要考虑吗?)

网友A:
五位的,30V10A最好,一步到位。游戏本可以带的动。10A的话,价格可能就不是贵一点点了。闲鱼上有个人玩家改装的大功率可调电源性价比很高,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。

网友:
办公本30V 5A足够,游戏本至少10A。可以兼容手机维修,不过手机最好5位电流指示

网友(点评):
电位器调节电压那种,用久了电位器不良会导致电压异常,输出高压烧毁主板,买这种的话最好自己改下用好点的电位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五位的,30V10A最好,一步到位。游戏本可以带的动。10A的话,价格可能就不是贵一点点了。闲鱼上有个人玩家 ...
我17年买的游戏本电源适配器最大输出150W,还是蓝天魔改笔记本上七代台式机I5。
30V10A,300W功率吗,这么高功率恐怕是最大负载吧,什么维修场景会用到这么大的功率啊。
300W这么大功率维修游戏本的时候经常需要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17年买的游戏本电源适配器最大输出150W,还是蓝天魔改笔记本上七代台式机I5。
30V10A,300W功率吗,这么 ...

笔记本都是20V的,所以你要入手一个比20V高的可调电源,10A可以带动市面上98%的游戏本(那2%不用考虑,很难遇到的)。维修笔记本,你需要的电压和电流分别是20V、10A,最大功率是200W。精度的话只要四位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