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普48还是50没注意。。。故障

楼主(2020-12-31):
夏普48还是50没注意。。。

故障,三无

测量待机电压5v正常,  主板位置,经过降压芯片

S-13A1C33  后来查了属性是5v转3.3v, 第三角空脚,

大家有什么看法。?

网友:
换了就好了嘛?

网友:
是的
好了!!!

网友:
好厉害的样子

网友:
66666,你这啥表啊,好酷炫的样子,好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芯片有没有EN使能端

没有!!直通降压

网友:
基础知识

网友B:
焊接技术还得提升

网友C:
换1117吗?功率够吗?焊的不好,小心散热

网友D:
用的1117-3.3代替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焊接技术还得提升

需要加厚锡,形成导热,要焊接漂亮简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1117吗?功率够吗?焊的不好,小心散热

理论上可以,不发热,只是待机电路,散热就靠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的1117-3.3代替的?

嗯嗯,测试一天,没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