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d tool 刷spd diy小工具

楼主(2020-12-31):
spd tool  刷spd  diy小工具,如图:相对方便安全

网友:
你这个哪买的

网友:
某宝买的,自己改了一下。

网友A:
高射炮打蚊子!刷个spd 用不着这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射炮打蚊子!刷个spd 用不着这么麻烦

一不用编程器、二不用动芯片、三不用粘金手指。点不亮的也能刷。很想知道更方便的方法。

网友B:
楼主有spd编写软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有spd编写软件吗

spd tool 用360软件管家下载。

网友C:
楼主咋改的?具体操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咋改的?具体操作?

上面的插座用来配合刷笔记本内存条,下面的插座用来刷点不亮的内存条。下面的插座割断了非spd脚金手指连线。非spd脚金手指涂点绿油处理一下。具体留下240 239 237 236 235   116 117 118 119 120   。然后直接热挿,刷刷刷。见了条子,就seav…,留足资料。

网友:
你这个下面的卡,直接插在主板的内存插槽上就能读取是吗?我理解的使用方法如下:找一台好的电脑,最好多几个内存插槽,电脑本身最少要使用一根条子(用来点亮机器进系统,我这个有点废话了哈哈哈哈),然后把要刷的内存插在你下面的这个卡上,然后把内存带下面的卡一起插入开机的电脑的富于的内存插槽里,直接用spd tool开刷,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?

网友D:
直接可以热插,不能热拔,其实只需要飞几个spd脚位的线到编程器就行了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直接可以热插,不能热拔,其实只需要飞几个spd脚位的线到编程器就行了,

确实,尽量不热拔。安全移出,就像u盘一样。飞几个spd脚位的线到编程器是个好办法,自制编程器座批量刷。

网友:
天干物燥使用的时,要防静电。摸一下外壳,再拔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确实,尽量不热拔。安全移出,就像u盘一样。飞几个spd脚位的线到编程器是个好办法,自制编程器座批量刷。

尽量用编程器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