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笔记本的指纹按键电路图,这种按键怎么工作的,坏了能改吗?

楼主(2020-12-31):
笔记本的指纹按键电路图,这种按键怎么工作的,坏了改成简单的按键开机不要指纹了能改吗? 有没有会改的求指教!

网友A:
找到对应的图纸,看工作原理。看这个图,既没型号也没板号,我们是维修人,不是二郎神。

网友:
有没有图纸

网友B:
华为的本吧??????????????、

网友:
哗噻 第一次见这样开机的

网友C:
我猜是可以的。开机功能还是机械开关的,要按压下去的吧。只不过把指纹感应放在同一区域而已。两个功能是独立的

网友:
华为的  一百多一个  可以买到

网友:
支持六楼的说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到对应的图纸,看工作原理。看这个图,既没型号也没板号,我们是维修人,不是二郎神。

华为笔记本  无图无点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为的本吧??????????????、

开机键排线连接的小板

网友:
图纸找的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猜是可以的。开机功能还是机械开关的,要按压下去的吧。只不过把指纹感应放在同一区域而已。两个功能是独立的

我用表开机,试了所有的指纹按键连接的脚位没反应,测电压有3个脚位是3.3v,其它都没电压,指纹按键是分开的,根据走线发现 按键是进排线上的芯片的,感觉有点困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为的本吧??????????????、

好眼力,确实是华为的笔记本!

网友:
无图无点位,华为笔记本

网友:
可以改的,看ec的开机信号

网友:
没有  你有吗?

网友E:
开关飞到EC开机信号上,不用指纹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开关飞到EC开机信号上,不用指纹功能

现在没弄清楚,按键和指纹信号是怎么传给ec的,用表开机排线脚位都试了没成功,如果通过SMBUS传过去的该接哪里,没图没点位,好难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表开机,试了所有的指纹按键连接的脚位没反应,测电压有3个脚位是3.3v,其它都没电压,指纹按键是分开的,根据走线发现 按键是进排线上的芯片的,感觉有点困难。

这个芯片没型号吗

网友:
想知道。找我

网友:
既然可以用表开机,就可以飞线到开关上,指纹不用了不行吗?

网友:
找ec的手册,在ec脚位开机试试,可以的话飞线

网友F:
可以改的,一看就是华为笔记本,开机键在键盘接口上,指纹识别也在开机键上,不过多了几条指纹芯片连接的线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表开机,试了所有的指纹按键连接的脚位没反应,测电压有3个脚位是3.3v,其它都没电压,指纹按键是分开的,根据走线发现 按键是进排线上的芯片的,感觉有点困难。

指纹识别芯片是主板上很薄,很亮的一个四方形黑色芯片,不可以换新的因为里面有烧录好的程序,如果换新的你就得烧录指纹程序,要不指纹无法使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可以改的,一看就是华为笔记本,开机键在键盘接口上,指纹识别也在开机键上,不过多了几条指纹芯片连接的线 ...

这个指纹按键,测了下线,线好像是进排线上的芯片的,用表开机所有接口脚位都试了开不了机,测接口电压,3个3.3V 怀疑走的是smbus总线,现在没什么进展,不知道怎么下手,定了个指纹按键试试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指纹按键,测了下线,线好像是进排线上的芯片的,用表开机所有接口脚位都试了开不了机,测接口电压,3个3.3V 怀疑走的是smbus总线,现在没什么进展,不知道怎么下手,定了个指纹按键试试吧

开机触发点就在EC靠键盘接口侧的三角场管下边单脚上,键盘接口上也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开机触发点就在EC靠键盘接口侧的三角场管下边单脚上,键盘接口上也有
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G:
PC系统低功耗待机的时候,不太可能可以直接读取到指纹或者开机信号通过SMBUS传输到EC的。指纹一般需要win下注册以后用来在登陆界面输入身份而已,如果不在系统里面注册,这个指纹模块应该就不会起什么开关机作用。而且一般从可靠性来说,也不会设计电容传感器来做开机按键,一般是直接有按压式的物理按键。dell的灵越7590系列也有类似设计,高配的才会搭配带指纹识别的开关键,低配的就是一个物理轻触按键,他们到侧板的开机信号是一样的。追查下应该能找到开机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PC系统低功耗待机的时候,不太可能可以直接读取到指纹或者开机信号通过SMBUS传输到EC的。指纹一般需要win下 ...

补充下dell灵越的相关资料:不带指纹识别的开机键,轻触开关在侧板上,塑料件直接按压接触。带指纹识别的有条usb接口的排线接到侧板上进南桥,物理开机信号原理和不带指纹识别的一样。可以观察下华为是不是也是类似设计

网友:
不用指纹功能

网友:
从左边数第三脚和第五脚是开机键的两个脚,单用表开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