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X196D和 SY8208D SYX196D和 SY8208D 可以互相通用

楼主(2021-01-01):
实际维修中证明SYX196D和  SY8208D    SYX196D和  SY8208D  可以互相通用!

    加个分!

网友:
多谢前辈扫雷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实践证明

网友:
SYX196D和SY8206D完全一样,都是6A的芯片
SYX198D和SY8208D完全一样,都是8A的芯片
SYX196D和SY8206D换SYX198D和SY8208D没问题,SYX198D和SY8208D换SYX196D和SY8206D不建议,芯片容易过流过热烧掉
也就是6A换8A没问题,8A换6A有风险

网友:
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就可以直接代换

网友:
这种芯片还是几个也是通用的!忘了具体型号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

网友:
加分。下次遇到就能互换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次遇到就能互换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