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#大佬大佬这个是哪个硬件出问题了

楼主(2021-01-01):
#大佬大佬这个是哪个硬件出问题了。谢谢指导# 大佬们怎么设置,进不去系统。

网友:
哥。懂引导下不

网友:
怎么弄 大哥

网友:
重置出厂,按快速引导快捷键看能否加载系统

网友:
惠普的机子吧。第四张图boot,第一与第二选enabled,boot  option#1选硬盘,选好后按f10保存退出。惠普的机子是不是按f10保存退出我不记得了,说错不要怪我。

网友:
第三张secure boot选disable,第四张第一项选enable

网友:
boot 里面 lan那个开关打开,进lan里面把里面的开关关掉 在出来把lan开关 关闭掉,F10关闭就能进系统了

网友:
你的硬盘是不是mbr分区?如果是请以下操作,然后保存退出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把硬盘选择引导,就行了

网友:
硬盘坏了,换硬盘

网友:
其实我感觉没那么复杂吧,直接启动项第一个硬盘就OK了

网友:
这个人不是维修人员,,,很明显硬盘坏了,不想去维修点修,

网友:
改了WIN7?装个WIN10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来这里还不如百度、你自身没有具备一点这方面的知识、别人说了你也是懵的、百度至少有图有视频可以看

网友:
开错地方了大哥

网友:
10楼正解,说硬盘坏的都不是修电脑的人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可以找公司网管或者附件电脑店可以解决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:
第三张secure boot选disable,第四张第一项CSM选enable.............

网友:
你不是搞电脑的吧?去个电脑店问下吧

网友:
固态硬盘已经识别变成SATA SAFM S11了,这不就是群联固件门嘛,这不是SSD坏??????

网友:
看你是mbr 还是gpt mbr传统启动 gpt是安全启动的 不懂百度吧

网友:
百度一下你就知道

网友(2021-02-02):
没正确读取机器序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