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脚定义是什么?网上没资料

楼主(2021-01-01):
引脚定义是什么?网上没资料

网友A:
有些芯片的资料是比较难找的。你可以参照使用它的机器的图纸来对比。看起来像个集成的供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芯片的资料是比较难找的。你可以参照使用它的机器的图纸来对比。看起来像个集成的供电芯片

讯景rx580显卡的供电芯片,我没有图纸

网友:
你可以到某宝啊之类看一下显卡图纸,或者直接订芯片换

网友:
不是这个坏,有可能是条件没给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