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
aigo爱国者23.8显示器不通电

楼主(2021-01-01):
板号:RTD2383L_1A1H_LS_R20
各大电压正常,就是不开机,晶振两脚电压差了2V左右。刷入固件后成功亮屏

HIMAX_EXT_SPI #ISP_20201231_163232.BIN

512 KB, 阅读权限: 100, 下载次数: 16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固件

网友A:
亮了之后 ,你没有再量一下晶振两脚的压差?

网友A:
驱动板上的芯片与程序的方案不一致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亮了之后 ,你没有再量一下晶振两脚的压差?

亮机后只有1.0X,点不亮的时候是1.5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板上的芯片与程序的方案不一致,,,,

不好意思整错图了,是从这块板上提出来的程序

网友(2021-05-09):
21.5的屏可以用吗

网友:
能修好就行了

网友:
示波器看才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