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FX95G进水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21-01-01):
这个主板比较新,想知道背面这个电阻的阻值多大,有哪位大神有这个板子的帮我测量一下,感激不尽

网友A:
新机器只能售后帮忙看看  bios合成倒是简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新机器只能售后帮忙看看  bios合成倒是简单

这个是进水的,电阻有点腐蚀,阻值无穷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进水的,电阻有点腐蚀,阻值无穷大

华硕账号看下,有图有点位

网友:
图纸不好找吗

网友:
太新了这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30欧!拿走不谢!

补上了还是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