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u3014t显示器dp接口问题

楼主(2021-01-01):
这个显示器有2dp接口 1个插上没有反应 另外一个显示正常 电脑开着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也无法开显示器了 就是显示器什么反应都没有像没有电 把dp线拔了就可以开机了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谢谢了
要么拔dp线  要么关电脑都可以正常打开显示器

网友A:
肯定是显示器的驱动板有问题了,直接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显示器的驱动板有问题了,直接换板

谢谢回复  现在买不到好的板子

网友B:
查显示器的接口吧,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显示器的接口吧,。。。。

谢谢了  我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