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330S_KBL_MB淘宝 测试好的

楼主(2021-01-01):
330S_KBL_MB淘宝     测试好的   楼主上传,别人未测试,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    -版主留

网友:
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小新潮7000-14IKBR 板号330S_KBL_MB_V09 REV:MP,故障现象开机5A大短路,烧机法烧出C6724 25V10UF短路,拆掉不短路了。插电电流0.124不能触发,查出U6002 RT6228BG
5脚VIN:18.72V
9脚VCC 12脚ILMT:0.22V
6脚EN开启:0V
11脚BYP:0V

2/3/10脚VOUT输出:1.2V
分析主板还没有触发 2、3、10脚就有1.2V输出这是不对的,更换一片全新RT6228BG上去插电0.039,按开机键电流1.025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

网友(2021-03-29):
楼主 你发的图纸啊

网友(2021-05-17):
大哥 你的合成 变成图纸了  请问下 BIOS 呢 那里去了

网友(2021-08-13):
这是图纸?我要BIOS啊,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