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安钛克500w一个酷冷大师w都是负12v整流管损坏说明了什么

楼主(2021-01-01):
一个安钛克500w一个酷冷大师w都是负12v整流管损坏说明了什么

网友:
安钛克质量不咋的

网友:
就是 说明了质量不咋地 呵呵

网友A:
查一下主板-12v有没有微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主板-12v有没有微短

没有确定电源问题

网友:
说明肖特基二极管质量不好或散热器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