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手上的华硕 gl552jx 2.0r 料板,帮我测个电阻。。

楼主(2021-01-01):
画圈中的二个电阻是多大,感谢~~~~

网友A:
点位图应该有参数吧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应该有参数吧!!

是老款点位图,没有电阻大小~~~~

网友:
不好意思 这个没料板!

网友B:
这尼玛明明有点位图 自己懒得搜索吧

网友C:
100K以上的估计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00K以上的估计都没问题。

100K以上就可以。

网友:
随便装一个 10K试试:lol:lol:lol

网友:
sdout信号,我觉得掉了没什么影响啊,顶多不读SD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尼玛明明有点位图 自己懒得搜索吧

你去搜搜再说。。。。

网友:
10Ω就可以了

网友:
点文图可以看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