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存k4g80325fbhc03

楼主(2021-01-01):
显存k4g80325fb  hc03可以找别的代换吗实在没有这个芯片,这个好像是1GB的,500m的能代换吗,有大师吗

网友:
这个评判不了,坐等大神

网友A:
全部换500的才行,还要对应的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全部换500的才行,还要对应的BIOS

根本没有bios啊,

网友:
大神才能换,坐等学习

网友B:
只能装三星1G的,别的不赢

网友:
不行的,必须要有1g的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能装三星1G的,别的不赢

大佬有芯片或料板出售吗

网友C:
淘宝很多啊,这个很常见的GDDR5,低速的,配套9系以下的显卡用。随便咸鱼啥的收张显卡或者笔记本料板就一堆了。话说现在1G的单颗GDDR5涨疯了,淘宝翻新的HC25的高速三星1G显存差不多要90一颗了,前段时间30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淘宝很多啊,这个很常见的GDDR5,低速的,配套9系以下的显卡用。随便咸鱼啥的收张显卡或者笔记本料板就一堆了。话说现在1G的单颗GDDR5涨疯了,淘宝翻新的HC25的高速三星1G显存差不多要90一颗了,前段时间30不到

真的涨得离谱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淘宝很多啊,这个很常见的GDDR5,低速的,配套9系以下的显卡用。随便咸鱼啥的收张显卡或者笔记本料板就一堆了。话说现在1G的单颗GDDR5涨疯了,淘宝翻新的HC25的高速三星1G显存差不多要90一颗了,前段时间30不到

收了张料板,卡网掉了点又差一片难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收了张料板,卡网掉了点又差一片难受啊

坏的970m,980m显卡上面有12片或者16片这种玩意,一百多收一张赌一把呗

网友E:
你这是NTSN的板子,机械革命的或者神舟的机器

网友:
不能换小,只能一样的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这是NTSN的板子,机械革命的或者神舟的机器

我想问的是hc25能代换吗,hc03淘宝没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想问的是hc25能代换吗,hc03淘宝没货

hc25那是配10系以上的卡跑2000mhz频率才用得到的,贵的要死,好像90一片,你用就是奢侈浪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