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者E1100维修

楼主(2021-01-01):
漫步者E1100维修,漫步者E1100外部交流12V正常,插电无反应,拆机检查直流18V正常。电源指示灯不亮,查S8050三极管开路,换新电源灯闪灭,短接EC极灯亮,有声音,经查散热片变10K开路,换新一切好了、

网友A:
这个通病,很多这样的问题了,好像是胶水惹的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通病,很多这样的问题了,好像是胶水惹的祸

估计是啊,脚腐蚀

网友:
通病记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通病,很多这样的问题了,好像是胶水惹的祸

没有前途啊,哈哈

网友B:
隐秘问题 收了多少大洋

网友:
学习了,音响还没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隐秘问题 收了多少大洋

清闲时候钻研一下,收不到什么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