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50 开机瞬间掉电 怎么修

楼主(2021-01-01):
E550 开机瞬间掉电 怎么修   没短路  用示波器测所有电压都有跳变   不知道怎么修  EC 换过  BIOS刷过   CPU供电 内存供电芯片换过   不知道怎么修了   象这种问题最难修了  唉 有没有修这问题有经验的  给点建议

网友A:
你这是乱修一扯开机瞬间掉电 先看电流在哪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乱修一扯开机瞬间掉电 先看电流在哪掉

开机 0.002跳到0.13 就掉了

网友C:
掉电不就是短路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机 0.002跳到0.13 就掉了

E550这种问题掉电要随便换那么多大件,先打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掉电不就是短路么?

这明显就是缺少电压导致,什么短路?

网友:
是触发后掉电的  吗 :?
还是接上电源就这样

网友:
二极管档位  打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