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九代桥后 无声音 显卡驱动 安装不了

楼主(2021-01-01):
换九代桥SRCXY 后 无声音 系统显有声卡  就是没声音  耳机也没声音  显卡驱动 安装不了  有没碰到过 的么??

网友A:
先撸BIOS,再考虑桥的质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撸BIOS,再考虑桥的质量

BIOS刷了两个

网友:
应该还是桥的问题!

网友:
驱动都没安装上,指定是没有声音的,但考虑新换的桥,所以还是考虑元件的质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