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Y430P 电路图小请教

楼主(2021-01-01):
这里的  en 信号明明是  ec 发出的,,怎么ec 图上 这个信号箭头变成向内,由外面给ec 的 ?

究竟是ec 发给 桥,,还是外面发给  ec ?

网友:
很多图纸有错误,看多了就习惯了,ec开启桥的供电

网友:
苹果的画图比较严谨,你这仁宝的就乱画了 别太认真 认真就输了

网友:
楼上两位正解,别看图纸中箭头走向【画图人员抄袭严重】,根据时序,追查来源

网友:
可以参考其它仁宝的机器图纸来断定谁发给谁的

网友:
图纸也有画错了,知道意思和作用就行,大框架上一般不会错,都是些细节上出点错

网友:
画图的也是人    是人就会犯错

网友:
画图员抄作业把名字也抄上去了

网友:
这个不是真正电气图,而是架构图

网友:
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说过,图纸里箭头不能完全看箭头有的是不对的

网友:
这个我就不懂 有懂的大神给说一下

网友:
这个图是不是叫人动过。太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