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开机,这是华擎的板子,型号是

楼主(2021-01-01):
无法开机,这是华擎的板子,型号是H170 pro4s,就是死机一下,然后就打不开了,pcie可以测到复位电压3.3v,但是键盘灯不亮,求老哥指点。

网友:
死机先把所有的外设全部排除了  如果不行再按照时序来查

网友:
先用编程器刷个bios.

网友:
不可能是cpu坏了吧

网友A:
修好了吗

网友:
似乎换了一个板子,还是打不开,我去不可能是cpu或者内存都坏了吧,没有多的ddr4和1151的u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的话,就刷个BIOS试试

网友B:
不开机就按照不开机的思路查

网友:
看下io的检测电压都正常吗?

网友C:
先上三板斧:单板开机,强制开机,抠电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上三板斧:单板开机,强制开机,抠电池。

三板斧来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吗

我就怕是cpu坏了,cpu坏似乎一般是直接上电保护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开机就按照不开机的思路查

键盘灯不亮了,我不确定内存或者是u 有没有坏,但是就一年应该可能性不大

网友:
最小负载试下 单u加板 插个小喇叭 开机 看有没内存报错

网友:
没有“滴...滴...滴...”提示 再刷个BIOS

网友D:
有可能是cpu挂了喔

网友:
我上星期就是一个四代CPU坏了,幸好人家有CPU代换测试下

网友:
CPU坏的可能性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是cpu挂了喔

cpu有点热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