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 air 13 pro

楼主(2021-01-01):
客户一台小新air 13 pro说是放置了2个月然后就不开机了    3v 5v都有  双bios都刷了不行  这个板子又没有图纸   无法查起  哪位大佬有图纸的或者有类似故障的请告知

网友:
前些天修了台进水的这样的,不触发,换了EC

网友:
后来还是不行,最后CPU短路了,给客户换了主板,这个板好象不贵。

网友:
一般这种没有图纸的主板 靠经验和芯片的PDF  你找找EC的pdf查一查条件

网友(2024-09-07):
板号是什么也不写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