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(rev. 4.0) BIOS

楼主(2021-01-02):
ga-h61m-ds2 开机不停的重启,哪位大侠有ga-h61m-ds2 4.0的BIOS,主板两个BIOS,刷一个文 件就可以了,100%可以,已测式

网友A:
不停重启的好多都是三脚管的问题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停重启的好多都是三脚管的问题多吧

我感觉我那块板子也是三极管的问题。

网友(2025-02-05):
下载一个试试看能不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