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神舟U141S D3不开机维修记录

楼主(2021-01-02):
机型:神舟U141S D3
板号:忘了
故障现象:开机电流跑到0.1之后很快就掉了

解决过程:加焊CPU之后解决,貌似是通病

网友:
重做一遍吧?

网友A:
从新直球比较耐用吧。不然容易返修。。。

网友:
容易返修。。

网友:
分析到位,技术精湛

网友:
最怕就是cpu短路加焊保修一个月一般没问题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,技术高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新直球比较耐用吧。不然容易返修。。。

但是,重新值球,,风险大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