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ell 15-7577触发掉电的问题

楼主(2021-01-02):
遇到这样一台笔记本,客户使用电池校准软件给电池充放电,充放电一两次之后电脑出现触发掉电的问题。

现在电脑的现象是:接电源适配器按开机键可以触发,键盘灯亮一秒后掉电。单独使用电池也是一样。而且,掉电之后再次按开机键仍然可以触发,1秒左右掉电,可以反复的这样手动触发,没有出现按下开机键没反应的时候。

之后将电脑接到可调电源,发现待机电流是0.003(接上电池也不充电),按开机键之后到0.3左右掉电,一开始是怀疑某路电压没有出来,拆出主板之后测量各项供电。首先测量未触发的几项供电:3V 5V待机电压正常,南桥1.0V正常,还有一个1.8V正常,公共点19.5V正常(拆掉电池之后也有公共点电压)。

按开机键触发后用示波器测量其他几项供电:内存供电1.2V正常,CPU供电也有1.0V,显卡供电有0.9V,显存有1.5V供电,测得各项供电都正常就想着先刷个BIOS,刷完之后故障依旧。

后来想着既然是反复充放电损坏的,那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,于是定了几个充电芯片,芯片型号是BQ24780S,更换之后故障依旧。后来测量了充电芯片所有引脚的对地电压,分别测了一下不插电池和插上电池的电压。

不插电池的各引脚电压:
1、2、3脚19.5V,
4脚25.5V,
5、11、12、15、16脚3.3V,
6脚2.57V,
7、8、13、14、22、23脚0V,
9脚3V,
10脚0.5V,
17、18、19、20、26、27脚0.2V,
21脚0.7V,
24脚6V,
25脚,5.7V,
28脚19.2V。

插上电池后的各引脚电压:

1、2、3脚19.5V,
4脚25.5V,
5、11、12、16脚3.3V,
6脚2.57V,
7、8、13、14、15、22、23脚0V,
9、21脚0.7V,
10脚0.5V,
17、18、19、20、25、26、27脚16V,
24脚6V,
28脚19.2V。

现在这台电脑也不知道故障在哪儿,希望高手指点。
笔记本电脑主板的板号是:LA-E992P,附带图纸

网友A:
别考虑充电芯片了,更换EC试一下,要剪板的

网友:
这款戴尔的还有一款15-3436的电流0.3掉电都是CPU问题。上BGA烤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考虑充电芯片了,更换EC试一下,要剪板的

这哪里是EC问题?动不动就说EC问题那还不如什么机子这样掉电都换EC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考虑充电芯片了,更换EC试一下,要剪板的

准备先定一个EC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