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I5笔记本一台,每次拔插电源才能开机,请...

楼主(2021-01-02):
DELL I5笔记本一台,I5 6200U,4G内存,500G硬盘,每次开机后用完关机二次开机不能触发,按开关没有反应,开机后也没有发现任何指示灯亮,插上电池后开机提示请更换电池,还不能关机,点关机后变重启动了,不能切断电源,又开机了。说明关机变重启动了。电池应该坏了,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才能开机,开机后使用一直稳定正常,不插电 池也是开机后使用一直稳定正常,可以正常关机,但是再开机还是不触发,拔掉电源线插头,再插上去就可以触发开机。用电池也可开机,但是关机后前面的指示灯会是亮的。很奇怪,也很麻烦 ,请高手指点是那里问题?

网友:
进系统后从官网升级下bios试试

网友:
部分机器不认电池是可能自动开机的呢

网友:
升级BIOS后故障依旧

网友:
电源部分查查吧

网友:
那你不换个电池再说

网友:
先换个电池试试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电池试试

网友:
vk如果电池是好的,那就有可能遇到了识别电池有BUG的BIOS了

网友:
升级BIOS试试

网友:
换电池 还有 主板上的小电池

网友:
cmos电池换个,断电后上电自动开机十有八九RTC有问题了

网友:
换充电芯片的二极管Q开头的那切换充电跟不充电的管子就可以了【有些是电阻】

网友:
充电电路电压是否正常?用的是什么充电芯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