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戏中自动关机故障

楼主(2021-01-02):
一个客户拿来台电脑,基本配置:
V星b250
i5 7500
1060显卡
内存8g单条
ssd240g一块
电源长城额定500w

故障情况:玩着游戏就断电了,有时候马上可以开机,有时候开不了机。

拿到电脑,插好所有的线,开机,看了2小时电影,没任何问题。这种偶发性的故障比较难找问题。按照经验,感觉不是主板有问题就是电源。
主板故障率算是台式机里最高的了,就先换了主板,让客户拿去了
第二天又拿来了,说还是老毛病,我今天给他换了电源

现在想问,除了主板和电源还有什么设备出问题会导致这种故障?请大佬们指点

网友:
散热正常不。

网友:
忘记说了,一直看着温度,都正常、30-50之间

网友:
替换U和内存啊,哈哈

网友:
换了电源还是出现这种情况。头疼,。,
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呢?
U和内存坏应该不会自动关机吧?

网友:
难道是开机线问题?

网友A:
显卡也有可能导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也有可能导致

能说的具体点吗?显卡不良会导致关机的吗?而且还能再次开机

网友:
之前有过主板出问题然后就掉电再也打不开的,过了半小时又能打开,然后有掉电,最后维修的师傅说是有个芯片坏了,我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什么的,显卡也应该有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我知道主板是会造成这种情况的,没碰到过显卡坏也会这样。那要排除的东西多了好几样,只能一样一样排除了

头疼啊

网友:
1.你最简单的去掉独显看看,
2.检查电源线或插头方面
上个月在医院遇见过,机子不定时关机,温度正常,大冬天的,最后发现是电源线的插头发黑,可能是烧成这了

网友:
我感觉电源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独显不能去掉,客户要玩游戏。。。。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类似,最后发现是客户插排接触不良

网友:
排插已经叫他换新了一样。
最后是换了个电源,现在过去2个礼拜没有返修。
应该是电源负载不行了。
长城500W的,看着还挺不错的,结果是罪魁祸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