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尴尬,我没有多的ddr4条子,

楼主(2021-01-02):
很尴尬,我没有多的ddr4条子,没有新的cpu。但是我似乎不加内存,pcie也应该有复位,内存好坏似乎看不出来呀

网友:
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拿你的CPU和内存到另外的机子去试。

网友A:
PCIE有复位,但是键盘灯不亮,io没有复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IE有复位,但是键盘灯不亮,io没有复位

带程序的IO吗

网友B:
没头没尾,不知道你说的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头没尾,不知道你说的什么

就是说加上u后,pcie有复位,但是键盘灯不亮,内存坏的话也似乎查不出来。

网友:
不是带程序的io,正常开机io发出一个复位型号,键盘灯会亮,我的这个就是死机一下,然后第二次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