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1070尾巴断了不显示#显卡

楼主(2021-01-02):
索泰1070  尾巴断了  不显示 #显卡#

网友:
这个里面应该没有链接吧?我把断下的尾巴一层一层剥开  没有看到有链接的地方

网友A:
飞线???怎么插的。那多缺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飞线???怎么插的。那多缺口

那就是个小尾巴  就是显卡卡扣那里的小尾巴 拆下来想清灰一下没拿住

网友:
尾巴断了不会影响显示与否,但摔的过程中,有可能其他元件受损,比如:开焊,掉点,掉件

网友:
这个摔了吧,摔了检查外观掉件等,内上电查所有电源,自后跑显存。

网友B:
這下麻煩了 不好搞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這下麻煩了 不好搞..................

不知道能不能搞到点位和图纸

网友:
建议不要了,显卡的板子是多层板(4或6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能不能搞到点位和图纸

沒圖紙真的很難修 我手上也有兩塊顯卡 也是卡住了 反而主板很好修 就算卡住也知道原因

网友:
可以搬板,

网友:
厉害厉害 学习学习

DFGDFDFG -3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补这个角我还是见过B站有人干过     成功点亮

网友:
这玩意 感觉真不好修。。高手可以修。我想训维肯定有这样的大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