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发联想E450改集显

楼主(2021-01-02):
联想E450 EA 蓝屏, ATI显卡报错,这款显卡是打黑胶的,维修容易爆珠,还会容易返修。换显卡成本又太高。于是决定 改集显。迅速拆开机,,先翘掉显卡供电电感。装起来测试 ,能进系统,但过一会掉电。这方法不行。搜索了下论坛也没有改成功的下帖子。没了办法,自己研究。后来又拆掉显卡晶振,直接进不了系统了,可以进PE,PE下还是可以发现显卡,此方法又不行。最后断开显卡复位PLT_RST_VGA#.该集显成功。

 会员350229300鑫豆2025-10-16 10:40
 会员1040432300鑫豆2025-5-26 13:19
 会员481208300鑫豆2025-5-23 19:36
 会员390300鑫豆2025-5-16 13:14
 会员701770300鑫豆2025-4-13 16:29

网友:
都是狠人啊

网友A:
E450和E455都改过,不过我都是把显卡显存拆了

网友:
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,谢谢

网友:
都是很有经验的

网友:
简单点是不要装独显驱动

网友:
谢谢楼主实践证明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 学经验

网友:
以后可以参考一下,独显坏了,只用集显

网友B:
禁用独显不行吗?

网友:
自古迅维出大神

网友:
按理说没有了供电,应该是认不出的

网友:
没供电还能认出显卡?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我用过 bios里面可以直接设置只使用独显啊

网友:
你拆晶振的时候又把供电电感装上了

网友:
可以再禁一下显卡供电开启信号, 不然温度高。白耗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E450和E455都改过,不过我都是把显卡显存拆了

去掉复位就好了,

网友:
没了供电还不行。。 学习了。

网友:
记下了 断开显卡供电 显卡复位信号断开就能搞定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禁用独显不行吗?
我以前禁用,重启几次又自己打开了

网友:
我一般是拆显卡供电芯片和上管

网友:
这个机器通病,显卡复位会拉低,

网友:
哦,原来还要断开独显复位

网友:
先收藏下。ATI显卡报错,是指代码43吗还是警示声?谢谢。

网友:
不错 以后一定会用到的。

网友:
关键是显卡复位信号去掉吗

网友:
感谢作者分享 收藏 插眼

网友:
这个牛逼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改集显,还能使用吗

网友:
人才,把CPU潜能都逼出来了

网友:
牛逼!!!这技术真是牛逼!!!加油!!!呵呵呵!!!

网友:
老司机,双击666+!!!加油!!!呵呵呵!!!

网友:
联想E450 EA 蓝屏, ATI显卡报错,这款显卡是打黑胶的,维修容易爆珠,还会容易返修。换显卡成本又太高。于是决定 改集显。迅速拆开机,,先翘掉显卡供电电感。装起来测试 ,能进系统,但过一会掉电。这方法不行。搜索了下论坛也没有改成功的下帖子。没了办法,自己研究。后来又拆掉显卡晶振,直接进不了系统了,可以进PE,PE下还是可以发现显卡,此方法又不行。最后断开显卡复位PLT_RST_VGA#.该集显成功。

 会员1212368300鑫豆2026-2-6 04:28
 会员350229300鑫豆2025-10-16 10:40
 会员1040432300鑫豆2025-5-26 13:19
 会员481208300鑫豆2025-5-23 19:36
 会员390300鑫豆2025-5-16 13:14

网友:
学习一下 现在的E系列坏的太多了

网友:
独显坏了,只用集显,部分机子可以这样改

网友:
没独显问题多多

网友:
这个牛B 没两把刷子搞不了

网友:
逛论坛, 学经验

网友:
去供电要考虑的供电的PG信号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 学经验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21-02-21):
这样 笔记本性能大打折扣 打游戏就有点吃力

网友:
完全看不懂啊

网友D:
因为没有找到UV15这个原件才购买的主题,没想到这里里面根本没标注在哪,白花钱了
wybzxj
图纸和主板有差异,UV4就是UV15
详情

网友:
楼主用NM-A221的图纸修NM-A211的主板,主板上不存在的原件也能找到?还能得精华,佩服

网友:
E455的R5显卡搬到E450上能用吗?用不用刷个BIOS

网友:
我也没找到 uv15
wybzxj
图纸和主板有差异,UV4就是UV15
详情

网友:
图纸和主板有差异,UV4就是UV1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因为没有找到UV15这个原件才购买的主题,没想到这里里面根本没标注在哪,白花钱了

图纸和主板有差异,UV4就是UV15

网友:
  我把UV4后面的线切了,还是能认到独显?

网友E(2021-05-09):
楼主能不能标一下改的地方呢?

网友:
大哥啊 我问一下 这个uv15在哪里???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去掉复位就好了,

这个uv15复位的原件 我找了半天在板子上  知不知道大概在哪?

网友:
嗯嗯,独显坏的都可以用这个方式的

网友(2021-06-29):
能在图片上标记怎么断开的吗

网友(2021-07-29):
我拆了UV/4   没有拆供电   也可以了

网友:
需要刷BIOS吧

网友:
哪里有个uv15啊

网友(2021-09-19):
大部分笔记本可以这样,最好先看下图纸

网友(2021-11-03):
1.8v供电短路  应该怎么改   摘掉显卡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