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EC1416 MEC1418是否带程序?EC32.768不起振

楼主(2021-01-02):
最近修了几台DELL使用MEC1418和MEC1416的机器,
MEC1418的两台机器都是买剪板EC,没研究
现在手中一台进水二修机,dell G3-3579 使用的是MEC1416,看论坛里这么多人说不带程序,我就买了两个新的EC回来,第一个新的EC换上去后看电流感觉已经亮机,测得内存排阻已经有长时间的持续波型,就想着装屏看看,结果上屏后电流上去掉了几次电就挂了,插电电流直接定在0.040,按开机无反应。
再换一个EC发现还是这样。随后测得EC32.768K时钟不起振,桥3.3 1.1 1.8供电正常VCCRTC、RTCRST、SRTCRST正常 桥32.768正常,但南桥不读BOSS。凡是外接进EC的供电和辅助供电都正常。再换EC和、晶振和谐振电容(原机没装谐振电阻)都换了,还是不起振。大家觉得晶振不起振还有什么可能引起?
这MEC141x系列大家平时修觉得是EC是否带程序

网友:
MEC1416与MEC1418确实不带程序,程序在外部存储芯片。这是可以肯定的,因为这个EC原厂pdf可以下载到。

网友:
不带程序 自动读取的

网友A:
你的 修好了吗吗 我的也不起振   换了 1404 不行 手上没有同型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 修好了吗吗 我的也不起振   换了 1404 不行 手上没有同型号的

亲,我对比了几台机,好像这个EC的32.768时钟是不参与触发的,看芯片的DPF也显示前期上电可用可不能,看设计
南桥待机正常,EC就会从南桥读bios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