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e42-80插电就闪白屏维修记录

楼主(2021-01-02):
机型:联想e42-80
板号:DA0LV6MB6F0 REV:F
故障现象:插电屏幕一直不断闪烁白屏,电流跳动异常(0.7-1.4随机跳),拔掉电池之后屏幕不闪了,电流0.04不上电

解决方法:拆机测量3v和1v短路,果断cpu挂,还是7代i7的,估计客户不修了

网友A:
这板子坏U不是一台两台了,还有六代的,310.320这种,故障都是通电白屏,风扇狂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坏U不是一台两台了,还有六代的,310.320这种,故障都是通电白屏,风扇狂转

那看来是通病咯

网友:
这种板子,CPU还是打黑胶的。

网友:
CPU坏了放弃了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 学经验

网友:
CPU好贵!客人一般都不换的

网友:
设计电路时为什么不保护,差评!

网友:
u挂了引起各种问题,有时候不明显不确定是不是u的问题,但是就是u的问题

网友:
我这里有几片7代I7的板  U是好的

网友:
CPU 坏了成本大  一般的客户都不同意的

网友:
专业交换联想主板。正规渠道

网友:
我有i7-7500u的好u有需要可以联系我

网友:
CPU挂了,价格贵,客户很多是不愿意修的

网友:
这种板载cpu坏的太多了 而且坏了基本就没有修理价值了

网友:
这机器就是个垃圾,特别爱烧GT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