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05C贴片电阻能用01C代替吗

楼主(2021-01-02):
05C贴片电阻能用01C代替吗 来大神

网友A:
阻值不同,但看它用于什么位置了,,

一个100K,一个110K,只用于上拉电阻就可以换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阻值不同,但看它用于什么位置了,,

一个100K,一个110K,只用于上拉电阻就可以换,,

AOC IPS屏上的 SM4043芯片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AOC IPS屏上的 SM4043芯片旁

直接换吧,差别不大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换吧,差别不大,,,